稳压管稳压问题

楼主(2022-11-28):
比如说稳压管1N4744,是不是他反接输出15V稳定电压呢?

网友:
要配合电阻,反接(负极接+,正极接-),输入电压大于15V以上(如18V以上)。

网友:
    要配合电阻(限电流),反接(负极接+,正极接-),输入电压大于额定值。

网友:
    齐纳稳压二极管的使用是把它的正极通过限流电阻接到输入电源的正极,把它的负极接地(或输入电源的负极)。三端线性稳压器是输入脚接电源正极,接地脚接电源负极,输出脚输出稳定电压(还需要输入和输出两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