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构建未来工业网络通信?

楼主(2022-11-28):
    如何构建未来工业网络通信?

网友:
    工业网络是各个系统保持高效、灵活通信的关键,因此将网络可靠性要作为重中之重。

网友:
    网络威胁是工业应用远程连接面临的头等问题。为了保护关键数据,强烈建议进行端到端加密,为远程访问会话中输入和输出的数据流提供安全保障,以防数据泄露。

网友:
    选择能提供网络和安全状态可视化的管理解决方案,网络和安全管理十分复杂,必须掌握网络基础设施的整体情况,才能快速应对问题,最大程度延长运行时间,确保所有网络设备都受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