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路啸叫的原因

楼主(2022-11-28):
最近在做一款DC-DC电路设计,采用外部斜坡补偿电路,发现一直产生啸叫,特上论坛请教各位高手,DC-DC电路啸叫的原因都有哪些?

网友:
能否晒出电路图和芯片资料、电感图片。

网友:
这样请教的问题基本都得不到答案:内容宽泛,没有标的;是空载的时候啸叫,还是带载的时候?

网友:
啸叫的情况确实有很多,遇到过电感啸叫的。楼主最好详细描述一下,方便大家讨论,给出建议。

网友:
看看电容,电容器,电感器容易引起啸叫。

网友:
遇到比较多的是电流过大,引起电感啸叫的。

网友:
    负载过轻?电感选型不对?

网友:
    范围太广了

网友(2025-10-16):
    如果有使用铁电向材料的X7R、X5R贴片陶瓷电容器,也有可能会产生啸叫声,是因为铁电向材料有压电效应,当有交变信号通过时容易自身产生形变,加强MLCC的电致伸缩效应,连接到电路板上就是“吱吱”的啸叫声,国瓷电容有推出防啸叫的贴片电容器,有遇到电容器啸叫问题可以找它

网友:
    下面樓層不就有這問題的討論了嗎?

    电感啸叫/电容啸叫,头一次遇到。(已解决) - 硬件设计讨论 - EDA365电子论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