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原理图元器件名称一样不报错,怎么解决?

楼主(2022-11-28):
请问原理图元器件名称一样不报错,怎么解决?

网友:
最后做原理图编译的时候会显示的~~

网友:
没有设置好规则,就那个设置后会严重警告的那种。

网友:
修改AD里面的规则,就可以解决了,还有看一下编译有没有报错,如果没有,可以确定修改规则。

网友:
在工程/工程参数/项目管理选项,在“Error Reporting"选项卡中的”Violations Associated with Components"子目录中将“Components  With Duplicate Implementations"选项设置为警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