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引超出数组边界

楼主(2022-11-28):
程序

cspx02

cspx02 =

[m1,n1]=size(cspx02);
   for w=2:m1
    if cspx02(w,1)>cspx02(w-1,1)
       cspx02(w,:)=[];
    end
   end

问题

位置 1 处的索引超出数组边界(不能超出 8)。
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因为你有这行代码cspx02(w,=[];这行代码的作用是在满足if条件后,给某一行赋空值(就是让cspx02这个数组长度变短了),运行到后面数组长度就小于8了,就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有这行代码cspx02(w,=[];这行代码的作用是在满足if条件后,给某一行赋空值(就是让cspx02这个数组 ...

该如何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