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晶体、晶振,需要注意哪几个方面?

楼主(2022-11-28):
选择晶体、晶振,需要注意哪几个方面?

网友:
需要倍频的DSP需要配置好PLL周边配置电路,主要是隔离和滤波。

网友:
20MHz以下的晶体晶振基本上都是基频的器件,稳定度好,20MHz以上的大多是谐波的(如3次谐波、5次谐波等等),稳定度差,因此强烈建议使用低频的器件,毕竟倍频用的PLL电路需要的周边配置主要是电容、电阻、电感,其稳定度和价格方面远远好于晶体晶振器件。

网友:
时钟信号走线长度尽可能短,线宽尽可能大,与其它印制线间距尽可能大,紧靠器件布局布线,必要时可以走内层,以及用地线包围。

网友:
通过背板从外部引入时钟信号时有特殊的设计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