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天线是怎么吧电信号转化为电磁波的?

楼主(2022-11-28):
    弹簧天线是怎么吧电信号转化为电磁波的?

网友:
    应该是需要通过振荡来产生的。

网友:
    说专业一点,那是加感天线,或螺旋天线。
电磁波顾名思义,是由电和磁场组成。高频电压在开放天线谐振回路里会有电流流过,有电流变化就会产生变化磁场,磁场会感应出电流,电流产生磁场,磁场产生电流……

网友:
    有电流变化,就有磁场变化,反过来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