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调用

楼主(2022-11-28):
    这是两个功能函数
function labimg= rgb2Lab(rgbimg);
function [salMat,salMatInd]=saliencyMeasure(dataCell);

    这是rgb函数的最后代码
L = reshape(L, M, N);
    a = reshape(a, M, N);
    b = reshape(b, M, N);

    labimg = cat(3,L,a,b);

end

    这是主函数
rgbimg=imread('a.jpg');
    [L,a,b]=rgb2Lab(rgbimg);
    salMat=saliencyMeasure({L,a,b});

    这是运行主函数的错误
    >> main
Error using rgb2Lab
    Too many output arguments.

Error in main (line 2)
[L,a,b]=rgb2Lab(rgbimg)
    问题是如何才能把返回项目数调整一致

网友A:
    help一下函数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help一下函数说明

    第二个函数的输入是dataCell={L,ab}, where ab=cat(3,a,b); 是三个量
而这个输入是第一个函数rgb的输出:rgbimg是一个量
    如何匹配一下才合适呢?

网友:
    有几个输出就写几个噻,不能多写哦,如果需要其他格式的输出,后面在调整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