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的全局时钟和局部时钟的问题

楼主(2022-11-28):
    目前在做一个项目,涉及到FPGA的全局时钟和局部时钟问题,开始整个系统的时钟是是利用BUFR产生的,因为我们外部时钟是448MHZ,系统的时钟是112M,利用BUFR的4分频功能,产生系统时钟112M,导致ISE在产生bit文件的时候,一直MAP有错误,后来换成ISE的时钟核来产生112MHZ,就不存在这个错误了,但是问题是用核来产生时钟,时钟存在抖动,系统性能不好,请问各位大神,可以用BUFR+BUFG来产生全局时钟吗,这样,时钟性能也好,也可以成为全局时钟。

网友A:
    1、BUFR时钟只能驱动本bank和上下相邻的bank,所以你布局出错
    2、例化的时钟核,里面其实也例化了BUFG,所以可以通过
    3、MMCM带有锁相功能,会较小时钟抖动,优化时钟质量;把带宽设为optimized
4、改变外部时钟的质量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BUFR时钟只能驱动本bank和上下相邻的bank,所以你布局出错
    2、例化的时钟核,里面其实也例化了BUFG,所 ...

我用例化的时钟核,改成optimized一样是时钟质量不好,目前使用的全局时钟是BUFR+BUFG,可以通过,没有错误,而且时钟质量很好,以前在ISE12.2上,使用核来产生的时钟,时钟质量都是很好的,换到ISE14.2上,时钟质量就不好了

网友:
    新的软件不一定比旧版的好,哪个软件设计的效果最好就用哪个的。一般新软件就是针对新器件加了支持。

网友:
    bank内部,局部时钟比全局时钟更优秀,skew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