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emc传导抗扰,辐射抗扰问题

楼主(2022-11-28):
    设备是一800M通信设备。采用48v电源供电,地划分为48v电源地,内部信号地,外壳地互相独立。设备带一天线,天线屏蔽层与信号地相连。  当进行辐射骚扰,48v电源传导抗扰时,出现通信异常,干扰频段在20M~100M之间,去掉天线实验正常。

网友A:
    外置天线吗?去掉天线就正常吗? 那就是通过线束传进去的。
20M~100M 是低频段,主要是查电源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置天线吗?去掉天线就正常吗? 那就是通过线束传进去的。
20M~100M 是低频段,主要是查电源部分

是外置电源

网友:
    先在电源输入输出绕磁环确认问题点,然后再根据成本空间考虑在线路板上加共模电感等措施

网友:
    这边有专业团队给您提供申请专利的方案开发,专家给您布局,薇newcharacters】绊脚石乃是进身之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