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T仿真] CST时域仿真错误

楼主(2022-11-28):
用CST仿真如图所示转弯波导(2.7GHz),用频域仿真可以算起,但是用时域仿真出现时会出现错误“Waveguide for port number 2 is too short.the waveguide must be homogeneous for at least three mesh planes along propagation direction”,这是怎么回事呢?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网格太小了,只要增大网格划分,就可以了

网友:
    端口2的直线段长度不够,模式较多

网友:
    波导转弯后的直线长度不够,加长波导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