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知道DDR部分等长的这种飞线怎么关掉吗

楼主(2022-11-28):
(图片)

网友A:
    可以截图看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截图看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截图看看么

    你看到了吗?我原本是截图了的,然后在你的帖子回复里也截图,可是我却看不到。这个网站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网友(2023-01-04):
引用 楼主:
    你看到了吗?我原本是截图了的,然后在你的帖子回复里也截图,可是我却看不到。这个网站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

    看不到图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