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多个独立的形状怎么组成一个Shape

楼主(2022-11-28):
cadence 多个独立的形状怎么组成一个Shape?只想用1个Pin去对应这个形状;而不是5个Pin

网友:
    每个shape之间通过一条极窄的细丝连接形成一个整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我為了防呆...........
用異形PAD, 在TOP是連接在一起,只有防銲和鋼板是分開.
重點是可行的.建的出來.

请教一下你是怎么做的

网友B:
    aarom说的意思是建立一个焊盘,然后solder mask曾和paste mask层把你需要的5个位置画出形状,就是开窗啦,可以上漏洞和上焊锡。其余部分都是绿油盖着的

网友:
    用一根很细忽略不计的小shape合并一起

网友:
    两位大神的方法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aarom说的意思是建立一个焊盘,然后solder mask曾和paste mask层把你需要的5个位置画出形状,就是开窗啦, ...

做阻焊和钢网的Flash图形时, 无法实现由两个或以上的独立的shape组成一个Flash

网友C:
    做成一个flash shape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做成一个flash shape就可以了。

是的, 只有Flash Symbol才可以做出几个独立的shape, 而Shape Symbol就只能有一个shape. 前述两种Symbol都能在Padstack editor里调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的, 只有Flash Symbol才可以做出几个独立的shape, 而Shape Symbol就只能有一个shape. 前述两种Symbol都 ...

pad中心只有一个,怎么拉线,强连?

soldermask or pastemask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pad中心只有一个,怎么拉线,强连?

    soldermask or pastemask可以

Pin就一个Shape, 我也不知道什么元器件需要把一个Pin分成几个Shap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都是是電源類IC.

    如: infineon 英飛凌

    这种一般是把同名pin合并, 在原理图和footprint都做成3个Pin.  footprint中每个pin都只是一个异形Shape, 带多个分离的阻焊和钢网开窗.

网友:
    还是有点问题, 用flash做出来的防焊在auto silkscreen时无效, 不能让丝印自动避让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