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端转差分问题

楼主(2022-11-28):
在我一个小项目中有一个数据采集单元,要采集的是一个单端信号。而ADC是支持差分输入的,那在要求精度比较高的情况下,比如充分挖掘16位ADC芯片性能的情况下,是否有必要把单端转成差分呢。另补充说明下采集的信号输入模块和ADC转换在一个小单元内,距离也很近。我的想法是不转差分,把ADC当成伪差分输入,ADC负端给一个固定偏置。请教专家这是否合适?

网友:
我用lt1994,挺稳定的,但速度一般。

网友:
不合适,如果你不想用差分就不要用差分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