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增量式光电编码器接口的设计

楼主(2022-11-29):
介绍了低速增量式光电编码器接口的鉴向计数原理,以及实践过程中所要注意的问题,并通过实验验证了接口的可行性与适用范围。

增量式光电编码器作为一种体积小 、精度高 、响应速度快 、性能稳定的转速与位置传感器在测控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 用 。在机器人系统中 ,光电编码器一般工作在低速 、频繁变 向 、停 停走 走 状 态 下 ,在此状 态下光 电编 码 器信 号在 光窗 附 近存 在抖动 。通用 的高速信 号采集 方 法 电 路 虽然 计 数 可 靠 稳 定 ,但是设计 复杂 ,成本 高 ,接 口方 式选 择余 地 小 ;而一 些低 成本 的 接 口设 计 在 低 速 方 向 频 繁 切换 的 应 用 场合 ,对方 向切 换会 有 响应 延 时或计 数误 操作 等 问题

网友:
利用光栅的衍射可以根据需要把光信号转换为电信号,光电编码器就是根据这个原理制造成的器件。光电编码器可以将位移、角度的变化转换成光电脉冲或数字信号。该器件目前被广泛应用于长度、速度、加速度、振动等的测量以及精密定位中。

网友:
增量式编码器的输出信号是A,B,Z三组方波脉冲。码盘上等间距刻录了辐射状透光缝隙,相邻两个透光缝隙之间为一个增量周期。
绝对式编码器的实现形式与增量式有着本质的不同,它的输出为数字信号。
混合式光电编码器是在增量式光电编码器的基础上,增加了一组用于检测永磁伺服电机磁极位置的码道。它有两组输出信号:一组信号跟增量式编码器的输出信号相同;一组信号带有绝对信息功能,通常用于检测磁极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