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为什么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22-11-29):
滤波器为低通滤波器,通带为200KHZ,阻带为300KHZ。当输入100KHZ的正弦信号时为什么会输出这样的信号?

网友:
不要用信号发生器,用交流电源产生信号。

网友:
电感阻止高频信号通过而允许低频信号通过,电容的特性却相反。信号能够通过电感的滤波器、或者通过电容连接到地的滤波器对于低频信号的衰减要比高频信号小,这是低通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