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 后仿真时需要用到 XILINX 的库

楼主(2022-11-29):
用 modelsim 后仿真时需要用到 XILINX 的库, 下载了 XILINX 网址提供的 TCL 文件, 按照要求在 AUTOEXEC. BAT 中设置了 SET MODELSIM=****, 重启了机器, 在MODELSIM 下运行了 TCL 文件, 选项为 VERILOG, simprim, 可是 MODELSIM 还是报找不到库, 为什么?所用 ISE 版本为 ISE4. 1I.

网友:
tcl 脚本是为使用 Modelsim 编译 Xilinx 库的. 在编译完库之后, 仿真设计时需要 vmap 这些库.
例如, 如果指向已编译的 simprim 库的物理路径是
d:/xilinx_sim_model/simprim, 则 需 要 通 过 在 Modelsim 命 令 提 示 处 输 入 "vmap simprim d:/xilinx_sim_model/simprim"来将 simprim 映射到完整路径.
然后可以使用命令"vsim -L simprim "仿真设计.

网友:
使用Modelsim进行仿真之前,首先就应该要编译Xilinx的库,建立的办法如下:
1.首先将modelsim.ini文件只读模式去掉,存档前面打对勾。
2.在安装ise的目录下,进入到bin/nt目录下,例如c:/ise1/10.1bin/nt,确认有compxlib这个程序
3.在cmd 中运行compxlib -s mti_se -f all -l all -o c:/modeltech_6.2/xilinx_libs
就可以了,c:/modeltech_6.2是安装modelsim的目录,可以根据需要作相应的更改。

网友:
硬件编程,采用的工具主要是Xilinx ISE和Models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