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那么大的焊盘都会虚焊?引脚还发黄?

楼主(2022-11-29):
如图,引脚发黄,还有虚焊的,什么情况呀?

网友:
    看看三极管脚有没有氧化?焊盘上有没有排气孔?锡膏印刷是不是饱满呢?

网友:
    是不是锡太少了

网友A:
    引脚变形,去检查一下物料在设备上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脚变形,去检查一下物料在设备上的状态

好的,我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