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烙铁不挂锡解决方法分享

楼主(2022-11-29):
在PCBA加工厂经常需要使用电烙铁对产品进行焊接或维修,电烙铁在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由于不正确的操作方式,常会出现烙铁头挂不上锡的现象,出现这种想象该如何解决呢?

电烙铁不挂锡的原因

1、电烙铁的功率太大烙铁头的功率从20W、25W,大至几百瓦。外热式电烙铁制造工艺复杂、效率低、价格高,速热式的由于大变压器拿在手上,操作困难;内热式电烙铁结构简单,热效率高,轻巧灵活,当为首选。用作装修晶体管、IC类收录音机、电视机,作普通电路实验,一般以20W为宜,修理真空管类机器,如胆机、旧式仪器,以35W为宜,外热式的则为45W,焊大变压器的接线、金属底板上的接地干线,则采用内热式50W、外热式75W。你可以对比一下你用的烙铁头是不是功率太大了。

2、烙铁头质量差市场上有一些劣质的烙铁头,如果你不小心买到了,就容易出现烙铁头部挂锡的问题。解决办法:先准备一刀片和新的焊锡丝,要含助助剂的。先把烙铁烧烫,然后拔掉,用刀片把要上锡的位置刮干净,用新的焊锡丝往上填锡,刚开始可能还是上不上去,上不上去再刮干净,重新上,当低到一个合适的温度时,焊锡自然就上去了,如果还是不行,就重复这个过程,如果实在不行,那就是你的烙铁头含锡太多,上不了锡,拿磁铁试一下就知道了。

3、电烙铁长时间干烧电烙铁通电长时间不用,使用劣质的焊锡和松香,或者久放前没有挂锡保护焊头,而造成了电烙铁焊头挂锡层的脱落,造成了焊头不挂锡。

解决办法:

(1)除去电源,在电烙铁冷却的状态下,将焊头拆下(注意:要轻拆,不要弄折加热棒),在准备好的1000目的砂纸上磨掉黑色的不挂锡层,当然,如果砂纸不好买到的话,家用磨刀石的细砂面也可以打磨。

(2)将磨出铜色的焊头,在电烙铁上安装好,插上电源。

(3)在电烙铁头逐步升温的时候(注意此时切勿将焊头沾松香和吸水海绵),用松香芯焊锡丝触碰焊头。从开始的不熔化,到焊头温度逐步升高后,焊锡丝逐步开始融化。此时,将焊锡丝触碰焊头的全部铜色面后,焊锡即可挂好。

(4)将挂好焊锡的焊头,在松香里沾满,即可使用。

电烙铁挂锡的注意事项

1、在使用电烙铁时,长时间的干烧最容易导致电烙铁不上锡,所以长时间不用,比如10分钟,要拔掉电烙铁。

2、在使用电烙铁前,烙铁头要挂上锡,使用完也要挂上一层锡,可以延长电烙铁的使用寿命。

网友:
    不错不错,浓汁密味十分鲜,尝尝

网友A:
    电烙铁用完要及时关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烙铁用完要及时关掉

对,及时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