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情况下都是在丝印层上写上公司的logo,板子的型号等等,求各位大侠谁会操作,...

楼主(2022-11-29):
一般情况下都是在丝印层上写上公司的logo,板子的型号等等,求各位大侠谁会操作,烦请教一下具体操作方法?

网友:
把文字部分定义成TOP层或者BOTTOM层,文字区域开窗就能显示了。

网友:
把文字放在顶层阻焊或底层阻焊就行了。

网友:
    方法1.直接在丝印层文档写入公司名称,板子型号等,放入PCB板内。方法2:logo等做成PCB封装的形式,新增放入PCB内。方法3:CAD绘制导成DXF文件,再导入PCB内,选择丝印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