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WM呼吸灯的几个问题,求解答

楼主(2022-11-29):
  • #include "reg52.h"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 ***it LED = P2^0;
  • u16 timer1, count, value;
  • bit flag;
  • void TimeInit()//¶¨Ê±1us
  • {
  •         TMOD |= 0x10;
  •         TH1 = 0xFF;
  •         TL1 = 0xFF;
  •         TR1 = 1;
  •         EA = 1;
  •         ET1 = 1;
  • }
  • void main()
  • {
  •                 LED = 1;
  •                 timer1 = 0;
  •                 count = 0;
  •                 value = 0;
  •                 flag = 0;
  •                 TimeInit();
  •                 while(1);
  • }
  • void Time() interrupt 2
  • {
  •         TH1 = 0xFF;
  •         TL1 = 0xFF;
  •         //while(1)
  • //        {
  •                 timer1++;
  •                 count++;
  •                         if(timer1 == 1000)
  •                         {
  •                                 timer1 = 0;
  •                                 LED = 1;
  •                         }
  •                         if(count == 100)
  •                         {
  •                                 count = 0;
  •                                 if(flag == 0)
  •                                 {
  •                                         value++;
  •                                 }
  •                                 if(flag == 1)
  •                                 {
  •                                         value--;
  •                                 }
  •                         }
  •                         if(value == 1000)
  •                         {
  •                                 flag = 1;
  •                         }
  •                         if(value == 0)
  •                         {
  •                                 flag = 0;
  •                         }
  •                         if(value > timer1)
  •                         {
  •                                 LED = 0;
  •                         }
  •                         else
  •                         {
  •                                 LED = 1;
  •                         }
  •         //        }
  • }

  这是我编写的PWM呼吸灯程序,但是只有在中断里面加上while(1)循环他才能呼吸。没有这个while直接就不亮了,但我看别人的呼吸灯函数中断内没有while循环也能呼吸,这是为什么?
  还有一个问题,加上while循环后的呼吸灯在逐渐变暗的时候“灯亮灭的抖动”明显,怎么能让他看起来流畅一点。

网友:
在中断里面加while循环,这个程序架构很明显是有问题的,定时器中断只是用来处理紧急的情况,你可以在中断里面操控变量,在主程序中放一个while(1){} 去根据变量的值反转IO

网友:
中断执行后就退出了,怎么能while1呢,思路都是错误的

网友:
利用微处理器的数字输出来对模拟电路进行控制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技术,OLED屏的亮和暗就是这样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