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的输入为一个稳定直流时,输出会有振荡呢?

楼主(2022-11-29):
(图片)

网友A:
OUT不应该就是一个震荡么。

网友B:
U2的输出增加一个负载电阻10K欧姆,试试。U1不是电压跟随器,而是比较器。

网友C:
U1的反相输入端串联10K欧姆电阻,再试试。

网友D:
比较器加跟随器的结构,不知振荡幅度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OUT不应该就是一个震荡么。

为什么?对于U1不就是将电压跟随器的反馈部分换成了一个电压跟随电路吗?U2运放换成部分其他运放的输出是没有振荡的。
V4是1V直流,两个运放电源均为±1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U2的输出增加一个负载电阻10K欧姆,试试。U1不是电压跟随器,而是比较器。

U2输出接10K电阻接地的话,输出还会有振荡,但是改成1k电阻的话就没有振荡,但是U2如果换一个运放还是会有振荡,我现在是想弄清这个电路振荡的原因,以便后面更换运放后能够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U1的反相输入端串联10K欧姆电阻,再试试。

不行,还是会有振荡,电路里加电阻、电容的都试过了,还是会有部分运放会有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较器加跟随器的结构,不知振荡幅度多高

输入为1V直流,运放电源均为±12V,输出振荡的振幅在0.2V左右

网友:
频率大约多大,我个人猜测吧,两个不同的运放,输出摆压速度不一样导致的振幅,简单的理解就是说上运放输入1V,输出正电压从0往上升高到1V,然后输入到下运放的输入时是1V,此时下运放输出有点慢,上运放的负输入只到0.9V,所以上运放继续往上升压到1.1V时,下运放才输出1V,就形成了振幅,但这振频率应该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