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N HSWAP_EN 的作用,两种情况具体有什么不同呢?

楼主(2022-11-29):
PIN HSWAP_EN 的作用是使能或关闭配置时 I/O 管脚上的上拉电阻, 这两种情况具体有什么不同呢?PCB 设计时 HSWAP_EN 具体如何处理?

网友:
缺省情况下, Virtex-II HSWAP-EN 管脚有一个内部上拉电阻, 以在配置期间关闭 I/O 管脚上的上拉电阻. 如果在配置过程中需要激活 I/O 管脚的上拉电阻, 需要将这个上拉电阻在表面上约束到较低。

网友:
大部分TE问题是由于没有正常开启TE所导致,首先检查TE是否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