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输入输出接口和电源输入接口等方面需要做哪些保护?

楼主(2022-11-29):
请问,在信号输入输出接口和电源输入接口等方面需要做哪些保护?电源为 220V 输入转直流时,在实际应用时,需要采取哪些防护措施?

网友A:
TVS 管,保险丝这些在电源上是必须的。信号的话,看情况也得加 TVS 管,及二极管来保护模拟电路输入出现大电压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TVS 管,保险丝这些在电源上是必须的。信号的话,看情况也得加 TVS 管,及二极管来保护模拟电路输入出现大 ...

TVS是一种二极管形式的高效能保护器件。由于它具有响应速度快、瞬态功率大、漏电流低、击穿电压偏差小、箝位电压较易控制、无损坏极限、体积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