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 queue 数据队列,《ARM 微控制器基础与实战》上给画成了环形

楼主(2022-11-29):
请问,为什么 queue 数据队列,《ARM 微控制器基础与实战》上给画成了环形 & B; H: c$ @2 L7 h) h

网友:
因为头跟尾的指针指向一个地址,队列逻辑上是环状的。

网友:
线性数据结构——队列(Queue),它与栈的数据操作不同。只允许在一端进行插入数据操作,在另一端进行删除数据操作的特殊线性表,队列具有先进先出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