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关于交流36V稳压模块的设计

楼主(2022-11-29):
工作上遇到一个问题 交流36V的电源通过变压器转成220V,但是输入经常电压不稳,导致220V电压不足,所以想做一个交流36V的稳压模块,负载电流大概有6A左右,
求各位硬件工程师给个参考图或者帮忙画个草图。

网友:
波动幅度多大?这种情况下多在受电端加装稳压 。

网友:
这个东西看着简单,实际就复杂了很多。

网友:
大多都是自动调压组合设计,调压设备本身损耗很大,也有多种形式的串联形式的调压变压器组合而成。

网友:
先整流后稳压,再逆变效果不错,建议采用先整流再逆变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