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转化CAD文件后,图形变得好小尺寸也没有了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11-29):
用AD转化CAD文件后,图形变得好小尺寸也没有了是什么原因?

网友:
单位设置有问题。AD设置是mil,那CAD也要是mil,如果AD中设置是mm,那CAD中也要设置成mm才对。

网友:
CAD图要设置些东西,比如把某些多余的层去掉。

网友:
也有这个问题,开始设置一下CAD版本和DXF,变大了一点,也只变大了一点。

网友:
这是软件设置的问题。

网友:
这类操作话题提供一个案例会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