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中全局时钟与局部时钟理解

楼主(2022-11-29):
    那如果是在同一个bank里,同时用局部时钟和全局时钟控制,他们会不会冲突,还是以全局时钟为准,求指导。

网友:
    用的资源不一样,全局时钟要靠BUFG驱动,将时钟信号放在时钟树上,保证到整个芯片的任意一个触发器是电延时等长的。局部时钟靠BUFR驱动,只在一个bank内用。

网友:
    如果你所有的或者大部分模块都用的是这个时钟,那么此时钟为全局钟。
如果仅仅一个或者少部分几个模块用的是这个时钟,那么此时钟为局部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