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仿真IRDrop,怎么改结果里的单位?

楼主(2022-11-29):
仿真结果出来,电流密度的单位是A/平方米,怎么改成A/平方毫米 呢?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
    平时都没有注意这个,好像用的都是平方米

网友:
    双击就可以改吧

网友:
    双击右边颜色那栏,会有设置相关的自己看着改

网友:
    双击弹出修改界面,能修改一些显示方式,单位好像是标准单位。可以自己根据铜厚、线宽、温升计算出允许载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