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uble函数的功能中有转化为二值的功能吗?

楼主(2022-11-29):
    请问下面的代码,为什么在使用double函数后,I图像就变成的二值图像,而不需要对X的值进行阈值判断来实现二值化,而double函数的功能不应该是转换成双精度吗?求解释,谢谢
x=imread('test2.jpg');
I0=x;
R=x(:,:,1);
    G=x(:,:,2);
x=R-G;
    I=double(x);
    figure;
imshow(I);

网友A:
    如果图像数据是double类型的,那么取值范围是[0,1],如果是uint8类型,则是[0,255]。你这里最后一句应该改成
imshow(I/25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图像数据是double类型的,那么取值范围是[0,1],如果是uint8类型,则是[0,255]。你这里最后一句应该改成 ...

    但我的问题是为什么用double函数能将R-G处理后的图像变成了二值图像,
    之前需要设定一个阈值来进行二值化的,但现在不需要就可以实现,这是什么原因如,如何解释?

网友:
    你还没理解我上面的解释。因为R-G的元素是uint8类型数据,你把它变成double类型后就直接调用imshow了,这是不应该的。因为imshow的输入参数如果是uint8类型时,0是黑色,255是白色,介于0和255之间是灰度色;但是如果imshow输入参数是double类型,0是黑色,1是白色(大于1的数也都是白色),介于0~1之间的小数是灰度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