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关电源中,这个白色物件是个什么东西呢?

楼主(2022-11-29):
在开关电源中,这个白色物件是个什么东西呢?

起什么作用

原理图中一般在什么位置呢

网友:
    如果表面是类似瓷质,有一面是灌封,那可能是水泥电阻。

网友:
    标记为R3,一定是水泥电阻。

网友:
    普通水泥电阻吧,有可能时用来作为电流采样用的。具体需要看看再电路哪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