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设计过程中,什么情况下会使用neck模式?(allegro))

楼主(2022-11-29):
    项目设计过程中,什么情况下会使用neck模式?(allegro

网友A:
    比如芯片2个PIN间出线的地方,芯片外的线宽线距走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芯片2个PIN间出线的地方,芯片外的线宽线距走不下

了解了解,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BGA区域..

    好的,谢谢你~

网友:
同样疑惑 可能公司有约束模板,也没有遇到需要修改neck参数的地方

网友(2022-12-29):
    需要缩线的时候,比如进入小间距bga,不满足整板规则,需要设置bga的区域规则;电源走线到供电那边不需要走那么粗,比如40mil缩20mil;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