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含有nan矩阵如何进行平滑处理

楼主(2022-11-29):
    如题,我之前的处理方法是用同一个数值来代替nan,但是做平滑处理会影响到平滑效果。想问各位大侠有没有办法只对非nan的数据进行平滑处理。谢谢!

网友A:
    直接去掉nan的数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去掉nan的数据点

    是不是直接用【】来替换nan?那样不是维数就变了?

网友:
    是的
    当然更好的办法是看一下nan为啥会出现
    通常是除以零了

网友:
    除以0不就是Inf么?

网友:
    哦,对的,除以零是inf
然后inf/inf会变成n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