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EMC的预放为什么可以在降低底噪的同时不影响测试,请问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2-11-29):
    EMC的预放为什么可以在降低底噪的同时不影响测试,请问原理是什么?: m7 X2 r: s# J3 k. R

网友:
    在这个时候不影响测试,一般来说的话可能是你原先放的这个位置有问题,所以会导致这种情况,这样的话偶尔会有的。

网友:
    EMC的预防为什么可以在降低底噪的同时不影响测试,是因为它主要是设计的比较好,它的原理就是,互相各做各的,不干扰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