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 仿真微带贴片天线问题

楼主(2022-11-29):
想用CST仿真微带天线,因为CST里的模型都是用体呈现的,所以想知道微带贴片天线的接地板的厚度应该是多少,以及贴片的厚度是多少?7 l$ `! m1 K9 T8 ]

网友:
    example里面的模型参数是可以看得,有一个园阵列的实例作参考的

网友:
    贴片,接地板厚度都是可以设置为0

网友:
    设置为0的话网格剖分要少很多,仿真速度会快些的。

网友:
    cst允许零厚度金属,hfss之中用平面设置perfectE来表示金属或有损边界来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