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M393同相输入端电压要高于反相输入端多少V,LM393才会翻转啊!

楼主(2022-11-29):
请问LM393同相输入端电压要高于反相输入端多少V,LM393才会翻转啊!

网友:
datasheet有,可以看看。

网友:
你按10mV來設計電路就可以了。

网友:
这些数据手册都有说明的,仔细看还是能找到想要的数据的,除非是英文数据手册。

网友:
典型值2mV,最大9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