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AM350导入Gerber的时候NC文件变大?怎么解决?

楼主(2022-11-29):
为什么CAM350导入Gerber的时候NC文件变大?怎么解决?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一般来说这个是因为在设计软件输出Gerber的时候,钻孔比例和输出Gerber不一样导入的时候又没按照这个比例导入造成的。

网友:
在CAM350导入的时候按照比例设置下,习惯的一般是Gerber比例是2:4,钻孔比例是2:5,导入之后不会出现偏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