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机型选择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楼主(2022-11-29):
PLC机型选择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网友:
在功能满足要求的前提下,选择最可靠、维护使用最方便以及性能价格比的最优化机型。

网友:
在工艺过程比较固定、环境条件较好(维修量较小)的场合,建议选用整体式结构的PLC;其它情况则最好选用模块式结构的PLC。

网友:
对于开关量控制以及以开关量控制为主、带少量模拟量控制的工程项目中,一般其控制速度无须考虑,因此,选用带A/D转换、D/A转换、加减运算、数据传送功能的低档机就能满足要求。

网友:
不同型号的PLC对应其不同的结构形式、性能、容量、指令系统、编程方法、价格等,适用场合也不同。
应从PLC型号、容量、I/O模块、电源模块、特殊功能模块、通信组网能力等方面综合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