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场效应管在电路中应用

楼主(2022-11-29):
    场效应管MOSFET 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晶体管,并用于模拟和数字电路。MOS管基础请移步:MOS场效应管基本知识。
    下文介绍场效应管MOSFET的应用。
    一、场效应管MOSFET用作开关
    MOSFET很容易饱和,这就意味着说,MOSFET完全打开,且非常可靠,可以在饱和区域之间进行非常快速的切换,这就意味着MOSFET可以用作开关,尤其是适用于电机、灯等大功率应用。
    在实际应用中,可以使用与大功率设备相同的电源来操作MOSFET,使用机械开关施加栅极电压。如下图所示,使用的是N沟道MOSFET。
    或者也可以使用电子信号,例如微控制器激活MOSFET。
    N沟道MOSFET

    如上,N沟道MOSFET开关电路图。
    当按下按钮时,LED亮起。1kΩ 电阻充当下拉电阻,将栅极电压保持在与电池负极端子相同的电位,直到按下按钮。这会在栅极施加正电压,打开漏极和源极引脚之间的通道,并允许电流流过 LED。
    P沟道MOSFET

    如上,P沟道MOSFET开关电路图。
    二、场效应管MOSFET用作电机驱动电路
    N沟道MOSFET
    如下图所示,两个二极管反向偏置放置在电机触点和MOSFET漏极/源极引脚上。

    如上,N 沟道 MOSFET 电机驱动电路。
    P沟道MOSFET

    如上,P沟道MOSFET电机驱动电路。
    双向运行控制器
    如果想要一个可以双向运行的电机控制器,就把上面两个电路结合起来,如下图所示。

    如上,双向电机驱动电路图。
    三、场效应管MOSFET应用在逻辑门电路中
    在这之前,先简单介绍一下逻辑门。
    双输入与门(AND)
    双输入与门(AND)是最容易理解的逻辑。如下图所示。

    只有两个输入都为高时,与门(AND)的输出才会为高。如果任一输入为低电平,则输出也为低电平。
    下图为与门逻辑真值表图。

    与非门(NAND)
    下图为与非门(NAND)的真值表。

    逻辑门中的MOSFET
    由于MOSFET很容易在低电压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电流下饱和(完全导通),就可以用它构建上面的逻辑门,进而构建及其可靠的数字逻辑系统来处理数据。
    非门(NOT)
    如下图所示,PB1 将两个 MOSFET 栅极连接到 +6V,但只有 ZVN 会以正电压打开。但是,当它打开时,它将输出连接到 GND,因此 + 输入在输出处变为 GND。相反,当我们通过 PB2 将 GND 施加到输入时,只有 ZVP 打开,将输出连接到 +6V,再次反转信号。

    如上,非门电路图。
    与非门(NAND)内部是什么样?
    与非门使用4个MOSFET,如下图所示。
    只有当 SWA 和 SWB 都为高电平(逻辑 1)时,LED 才会关闭(逻辑 0)。

    如上,与非门的电路图。
    如果将上面两个图结合起来会发生上面?会不会是负负得正?如下图所示。

    如上,内部的与非门。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来,外部的与非门(NAND)是与门(AND)的否定,但内部的与门(AND)实际上是由一个与非门(NAND)和一个非门(NOT)组成。所以实际上的与门也就是非与非门。

    或门(OR)
    如下图所示,或门就是或非门(NOR)和非门(NOT)组成的。

    异或门(XOR)
    如下图所示,异或门也就是同或门(XNOR)和非门(NOT)组成。

    由上面几个可以证明,不管什么逻辑门,都可以用有限数量的与非门构成。
    四、逻辑电路
    这个电路相对来说很简单,不过需要大量的N沟道和P沟道MOSFET或者逻辑芯片。
    在使用逻辑芯片的时候要注意以下几个点:
    1)一定要避免任何静电积聚或者放电,以免损坏芯片。
    2)每个芯片都有一个用于 +V 的公共引脚和一个公共 GND 引脚,这个在原理图上很容易找到。
    3)任何未使用的输入引脚都应连接到 GND
    4)逻辑芯片并不是用于大负载(如电机等)的大电流驱动器。
    下面将从一个简单的LED闪光灯开始。
    LED闪光灯
    使用两个或非门就可以构建一个振荡器。如下图所示。

    如果想要两个来回闪烁的LED,则LED2和R2都是可以选择的。不然的话LED1将以R1和C1的值确定速率闪烁开/关。
    设置/复位锁存器
    设置/复位锁存器是时序逻辑的关键组件。
    一组 8 个锁存器将形成一个 8 位存储单元的核心结构。在内存中,SR 锁存器称为 D 锁存器(数据),它与系统内核时钟一起用于确定何时进行锁存。具体如下图所示。

    上面这个电路更多的是概念演示,因为在实际应用上,通常锁存器只要一个输出就够了,当按下按钮时状态之间的输出触发器时,它们将始终处于彼此相反的状态。
    当然也可以将此处的一个输出连接到第二个电路,并且将锁存器用作第二个电路的“推开”非机械开关。
    两位输出的半加器
    单个的异或门(XOR)可以用作1位二进制加法器,通常添加两个与非门(NAND),就可以做成一个带有两位输出的半加器。
    先做一个或门(OR),如下图所示,由3个与非门(NAND)门组成。

    在将或门(OR)更改为或非门(NOR),只需要在 U3 的输出和 LED 之间添加第四个与非门 NAND,并将 U4 的两个输入连接在一起就可以了。
    再次使用与非门(NAND),可以构建一个同或门(XNOR)。

    将 U5 移除并将 U4 的输出连接到 R3,就可以得到一个 XOR 门。
    单个的异或门(XOR)可以用作1位二进制加法器,通常添加两个与非门(NAND),就可以做成一个带有两位输出的半加器。

    全加器
    全加器需要进行一些更改(添加一个异或门( XOR)、两个 与非门(NAND) 和一个 或门(OR)),其中添加一个输入来处理来自前一个加法器的进位信号。然后将几个加法器堆叠在一起,每个位一个加法器,以构建一个加法机。

    PB1 是位 A,PB2 是位 B,PB3 是前一个加法器块的进位位。如果我们只按PB1或PB2,我们是加1+0,只有LED 2会亮,表示值为1。如果我们同时按PB1和PB2,表示二进制加1+1,即二进制10 (表示为 10b)。这将点亮 LED1 并关闭 LED2。如果我们然后按 PB3 并再添加 1,我们得到 11b,两个 LED 都亮起。
    4位加法器
    右边的第一个块(带有 A0 和 B0)可以用半加器交换,而不影响输出。它只是删除了第一个全加器上的进位(Cin),无论如何,它在这里连接到 GND。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将两个 4 位数字 A 和 B 相加。每个 (A0 和 B0) 的第一位在右侧相加,结果发送到 S0,任何进位位 (C1) 发送到下一个加法器. 然后将 A1 和 B1 以及来自第一个加法器的 C1 相加,结果进入输出 S1,任何进位位都在 (C2) 上发送。最后一个加法器要么显示最后的进位位 (C4),如果有的话,或者如果没有空间或它不重要,则忽略它。
    4位比较器数字锁
    如前所述,异或门(XOR )可以用作加法器,但它们也是比较器,如果两个输入相同,则输出一个状态,如果两个输入不同,则输出反转状态。这使我们能够检查引脚的状态,并仅在正确时进行切换和输出。

    如上面所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用到MOSFET,可以说,MOSFET是当今使用的最重要的电子元件。
    如果看到最后的话,应该可以发现,在这个文章中并没有提到说MOSFET用在放大电路中。不是不可以用作放大电路,而是根据我的经验来看,模拟信号放大器任务最好由BJT处理,而快速、大电流开关最好用 MOSFET 。
    其实这两种晶体管类型都有很多例子可以很好地双向工作。具体怎么使用,还是看大家的电路要求。
    电子元器件采购,替代芯片查询,上道合顺大数据

网友:
    使用两个或非门就可以构建一个振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