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布线时走线宽度比焊盘大的出线形式

楼主(2022-11-29):
    在用cadence进行PCB设计走线的时候,如果走线宽度比焊盘大,直接走线连接焊盘中心的话会超过焊盘尺寸从而报错(见图1),有没有简单一点的方式使走线刚好在焊盘的边缘处(如图2中的右边标红所示)

    图2:一般的出线形式

    图2:一般的出线形式

    图1:走线刚好在焊盘的边缘

    图1:走线刚好在焊盘的边缘

网友A:
    小部分走线,转为shape,l再两头挖掉,想拉多长就拉多少,倒角后完美

网友(点评):
是有SKILL 把線轉shape, 還可選直角,倒角, 圓角.

网友B:
    用铜皮就可以,不过要修一下,稍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铜皮就可以,不过要修一下,稍麻烦

嗯嗯,只是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部分走线,转为shape,l再两头挖掉,想拉多长就拉多少,倒角后完美

转shape还是有点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首先只考慮自己方便, 是好現象, 但不一定對.
2.未考慮PCB廠商製程難易, 只能說你很少接觸這塊.

不建議這樣拉線, 只建議要大就使用鋪銅.

1.角度尺寸太小, PCB廠商製程印刷容易積墨, 不易成形. (看一下你的半圓線頭和PAD是不是形成有小角度.)
2.軟體本身拉線一定會抓PAD中心, 代表連接, 而鋪銅沒這限制.

    有些PCB廠商會自動修正你的圖. 但會造成每家PCB廠商做出來的形狀不同.

是微带线宽度比较宽,所以布线宽度会超过焊盘大小

网友(2023-01-21):
    不建議>pad因為會造成很多問題 如果使用shape麻煩 就直接拉線 其實不會相差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