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输出异常

楼主(2022-11-29):
本人设计的电路板,用了几天发现电源芯片电压输出异常,这是一个双路输出的DCDC电源芯片,5V输入,3.3V和1.8V输出。异常现象为1.8V的这一路输出,刚上电前几秒输出电压1.8V,约3.2秒后输出2.4V。测得这一路的输出电流为40mA左右,输出电感前输出波形由PWM波形变为直流电平,波形如图所示。问下有没有遇到这种现象的?

网友:
可以重焊一下,可能有虚焊

网友A:
    带载还是空载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载还是空载测的

    带负载,MCU的供电,负载只有40mA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带负载,MCU的供电,负载只有40mA

    换个芯片试一下,加大一下后级滤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芯片试一下,加大一下后级滤波电容

    换芯片和增加22uf电容都不行,3.3V和1.8V都并联了个120ohm电阻,1.8V输出倒是正常了

网友:
    这边有专业团队给您提供申请专利的方案开发,专家给您布局,薇zf15984496907】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只有自己最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