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RDWN_B 是 power down pin, 可不可以不连接或上拉?

楼主(2022-11-30):
PWRDWN_B 是 power down pin, 可不可以不连接或上拉?

网友:
PWRDWN_B 管脚用于将 Virtex-II 器件设定为功率下降模式:低功率和不活动状态. 然而 Virtex-II 中已不再支持这种功能. 要在非活动状态下设定它, PWRDWN_B 应该保留缺省值, 即已上拉. PWRDWN_B 不要求外部上拉或下拉.

网友:
Soc 设计中,必然要用到低功耗设计策略。低功耗设计涉及 clock gating,power gating,多电压域设计技术。在之前推送的低功耗设计篇提到低功耗设计中常用的一些 c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