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PCB板的布线折弯时有45度角和圆弧两种,有何优缺点,怎么选择?

楼主(2022-11-30):
见PCB板的布线折弯时有45度角和圆弧两种,有何优缺点,怎么选择?% H, W' O/ ~- |

网友:
从阻抗匹配的角度,这两种线都可以做成匹配的弯角。但是圆角可能不好加工。

网友:
45°拐角可以减少引线长度,所有直角拐弯布线都需要倒角。

网友:
在电路板上的所有过孔可都是与引线垂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