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3233真值表配置

楼主(2022-11-30):
大家好,
请大家帮我看下,我原理图跟MTK原始没什么区别,只是删除了3G,但是我看了下RF3233的规格书,配置了下
真值表,总是跟默认的配置不相同,请大家帮助讲解下,
#define  PDATA_GSM850_PT1       0x210
330 /*MT6162*/ #define  PDATA_GSM850_PT2       0x230
331 /*MT6162*/ #define  PDATA_GSM850_PT2B      0x230
332 /*MT6162*/ #define  PDATA_GSM850_PT3       0x010
333 /*MT6162*/ #define  PDATA_GSM850_PT2M1_G8  0x230
334 /*MT6162*/ #define  PDATA_GSM850_PT2M2_G8  0x230
335 /*MT6162*/ #define  PDATA_GSM850_PT2M1_8G  0x200
336 /*MT6162*/ #define  PDATA_GSM850_PT2M2_8G  0x234

1.PT2 PT2B是一样的值吗?
2.按照真值表配置GSM850/GSM900的PT2应该为0x223呀?

网友:
不用管MTK默认的,你自己认为是对的就行了。。
关键是在正常校准时能OK就好了。

网友:
    PT2肯定和PT2B不一样
如果一样,标成一样不是更方便吗

网友:
    时序要调整呀,现在PVT曲线,上升沿和下降沿都有问题,

网友:
    时钟的延迟那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