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里焊盘编辑界面不显示具体信息,这个问题有人遇到过么?

楼主(2022-11-30):
    allegro里焊盘编辑界面不显示具体信息,怎么解?求大神解答

网友A:
    你还没设参数,都是None,当然没有具体信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没设参数,都是None,当然没有具体信息了

    焊盘本身是有参数的,只是在allegro里焊盘编辑界面打开不显示;导出lib,手动open *.pad显示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