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智能型充电器的电源和显示的设计

楼主(2022-11-30):
LCD液晶显示已经是人机界面的关键技术。本文对基于单片机的LCD液晶显示器控制系统进行了研究。首先在绪论中介绍了本课题的课题背景、研究意义及完成的功能。本系统是以单片机的基本语言汇编语言来进行软件设计,指令的执行速度快,节省存储空间。为了便于扩展和更改,软件的设计采用模块化结构,使程序设计的逻辑关系更加简洁明了。使硬件在软件的控制下协调运作。正文中首先简单描述系统硬件工作原理,且附以系统硬件设计框图,并介绍了单片机微处理器的发展史,论述了本次毕业设计所应用的各硬件接口技术和各个接口模块的功能及工作过程, 并描述了8052、8279及SED1520外接电路接口的软、硬件调试。其次阐述了程序的流程和实现过程。本文撰写的主导思想是软、硬件相结合,以硬件为基础,来进行各功能模块的编写。最后对我所开发的用单片机实现LCD液晶显示器控制原理的设计思想和软、硬件调试作了详细的论述。

网友:
充电方法 SLA 电池和锂电池的充电方法为恒定电压法要限流; NiCd 电池和NiMH 电池的充电方法为恒定电流法,且具有几个不同的停止充电的判断方法。

网友:
最大充电电流与电池容量© 有关。最大充电电流往往以电池容量的数值来表示。例如,电池的容量为750 mAh,充电电流为750 mA,则充电电流为1C (1 倍的电池容量)。若涓流充电时电流为C/40,则充电电流即为电池容量除以40。

网友:
现代消费类电器主要使用四种电池:
  • 密封铅酸电池 (SLA)
  • 镍镉电池 (NiCd)
  • 镍氢电池(NiMH)
  • 锂电池(Li-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