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P110 LDO稳压器的噪声谱密度?

楼主(2022-11-30):
NCP110 LDO稳压器的噪声谱密度如下表所示。虽然噪声谱密度曲线由于COUT值较高而移动到一个较低的频率,但积分噪声增加。为什么会这样呢?如下图所示,

网友:
积分噪声值由噪声谱密度函数的积分导出

网友:
在输出电容值升高,输出电流降低时,与输出电流和输出电容有关的峰值,会上升并移动到有用的频率范围10 Hz至100 kHz。

网友:
设计低噪声开关稳压器时,为了消除LDO后置稳压器以提高功率转换器效率、减小解决方案尺寸并降低设计成本,全面了解开关稳压器噪声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