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下我这个电路充电充满绿灯不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11-30):
给4.4V锂电池充电,充满电池绿灯也不亮是哪里的问题,求大神指导下

网友:
右侧LED回路核实一下公共端不应该是vcc吧
电阻R5的右边为什么还要短接?

网友:
    :hug::hug::hug::hug:

网友:
    建议检测一下运放电路是否在充电完成后有没有转换输出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