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tanII 不能下载, 显示 done 不能拉高, done 上上拉电阻已接, 是何原因?

楼主(2022-11-30):
spartanII 不能下载, 显示 done 不能拉高, done 上上拉电阻已接, 是何原因?

网友:
有几点建议:
检查是否正确选择了方式管脚;
检查是否已经选择了正确的启动时钟. 如果正在使用串联方式, 则需要使用 Cclk. 如果使用 jtag, 则必须使用 Jtagclk. 具体做法是右键单击 Generate Programming Files -> Properties, 然后转至“启动”选项卡, 并正确设定启动时钟.
如果正从电缆下载, 则 PC 的并口可能会有吵杂声. 更换到另一台 PC.
Cclk 信号上可能会有噪音或响铃. 试着在 gnd 引脚上插入一个约 100 欧的串联端接或者小电容, 看看是否有用.

网友:
一个设计如果时序余量较大,所能跑的频率远高于设计要求,能可以通过模块复用来减少整个设计消耗的芯片面积,这就是用速度优势换面积的节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