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走线中如果尺寸受限,最常用的走线方法有哪些

楼主(2022-11-30):
在高频走线中如果尺寸受限,最常用的走线方法或者说合理的走线方法有那些?比如说蛇形走线,可以吗?

网友:
不好,会引入更多寄生参数。

网友:
元件连接过程中所用的过孔(Via)越少越好。一个过孔可带来约0.5pF的分布电容,减少过孔数能显着提高速度和减少数据出错的可能性。

网友:
直角布局,隔离做好。走线拐角用切角